SW转CAD的图框问题

楼主(2020-09-24):
这个社区以前有人问过,当时没有用到,现在不知怎么找到那篇帖子。最近发现转CAD图框会变大,初步觉得是改变了比例的问题,不知怎样设置修改这个问题。还有在工程图里放一个钣金展开图的问题:为什么用钣金画出来的图(在模型图上可以展开)在工程图的视图调色板上那个展开图却是没有展开的,按软件上的指导教程也是这样的,还有镜像的模型图不能展开,请教各位大侠,先谢谢

网友A:
另存为DWG文件,选项里选1:1激活就行了

网友A:
钣金做工程图是,选完模型后,在视图选项里找平板视图

网友B:
不要用solidworks转化CAD的图框,自己在CAD里做一个图框,然后把转化的CAD图粘贴今CAD图框里,这样更省事。从来不用转化图框,转化图框变形,字体变形,移位等问题,每次都修改很花时间。

网友(点评):
你说的问题都是设置不到位,黏贴CAD的图款,不同零件还要修改图款的值,也很麻烦

网友(点评):
图框按比例放大缩小就行,可能绘图习惯不一样,我不习惯用转化的图框,字体变了,每次修改很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图框做成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solidworks转化CAD的图框,自己在CAD里做一个图框,然后把转化的CAD图粘贴今CAD图框里,这样更省事。 ...

自己在SW画的图框,有时候在CAD中会有变化,所以我采用了一个笨方法,修改SW自带的图框,外框不变,只是修改一下图纸格式,转化的时候图框里除了有些字体有大有小,有粗有细之外,没其他需要修改的,这点小毛病也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试试。

网友D:
sw转CAD,比例问题。1:1比例设置出图,只能保证图形尺寸,但图框肯定会变,除非你的尺寸都是在A4图框里完成的。
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只用sw,包括出图,除非是标准化的产品。
另外非要两者转换的话,推荐4楼的方法,自己CAD做一个图框

网友:
二楼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E:
另存  选项  激活1:1,不知道您是做什么钣金的

网友:
solidworks工程图还真不好。inventor工程图不错,不会出现转CAD的图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存  选项  激活1:1,不知道您是做什么钣金的

是钣金件发外加工,人家只认CAD图,还要钣金展开图,虽然供应商会根据他们的经验修改折弯系数,但要求一定要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DWG文件,选项里选1:1激活就行了

这个我知道,但出工程图时系统给了什么比例就不能修改,哪怕返回原来系统给出的比例也不行,转CAD图时图框肯定会或大或小,但系统给出的比例有时不太合适,我现在用的是2016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做工程图是,选完模型后,在视图选项里找平板视图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那个平板视图不知为什么是一个没展开的图,有时干脆没有,按软件上的教程操作也找不到,只好把模型图展开再出一个工程图,但这样没有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solidworks转化CAD的图框,自己在CAD里做一个图框,然后把转化的CAD图粘贴今CAD图框里,这样更省事。 ...

这个上次也有这样的回复,但比较费时间,现在只要CAD图供应商能够看得清就可以了,不要求非常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在SW画的图框,有时候在CAD中会有变化,所以我采用了一个笨方法,修改SW自带的图框,外框不变,只是 ...

很多公司为了能使A4图框内的图形空间尽量大一点,会改小标题栏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转CAD,比例问题。1:1比例设置出图,只能保证图形尺寸,但图框肯定会变,除非你的尺寸都是在A4图框里完 ...

这个是做钣金的只要CAD图,她说这样可以直接用在设备上下料加工

网友:
如果有插件,整体导出也是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做钣金的只要CAD图,她说这样可以直接用在设备上下料加工

钣金厂家要求的?完全没必要,我每次都是直接给厂家1:1展开图,连图框都不要,
最后发一份折弯完整图PDF格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钣金厂家要求的?完全没必要,我每次都是直接给厂家1:1展开图,连图框都不要,
最后发一份折弯完整图PDF ...

这个材料图号名称还是要的,标题栏没有了那就要重新写上去,搞的太差人家跟老板告你就不好了,外人的评价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那个平板视图不知为什么是一个没展开的图,有时干脆没有,按软件上的教程操作也找不 ...

没有折弯线是因为你隐藏所有类形了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属性里改变比例不会出现转换成CAD时图框变化的问题!

网友(2023-05-09):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在属性里改变比例不会出现转换成CAD时图框变化的问题!

今天也碰到这问题了,SolidWorks工程图中编辑图纸格式,将整个图框及文字制作成快就可以了。第二种办法如同你所说,在工程图图纸属性中来回切换一次图纸比例就不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