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20-09-25):
设计了1个圆盘轴,重量大概在70kg,长度大概在550,右边是圆盘,左边是调速电机配减速器用联轴器与轴连接,中间两端是轴承,大概转速在30r/min。我采用的是220V,250W调速电机,配1比50中间减速器,转到额定转速要的时间大概6,7s的样子,没特别要求,想请教下诸位,能带的动么?

网友:
百度搜一下‘转动惯量和力矩、角加速度的关系‘

网友A:
圆盘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盘直径多少?

圆盘直径在380,厚度大概在135,就有些类似车床的主轴转动那样。想问下我选择的电机减速器能不能转动,速度不快。

楼主:
就没有老手指导一下萌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