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三维模型的名字如何自动填写到工程图标题栏中

楼主(2020-09-25):
一台设备的图纸要更换工程图模板,更换新模板后标题栏中没有零件名称。要怎么弄才能把模型的名字自动填写到标题栏

网友:
用宏程序?

网友:
零部件模板要有属性,并且和明细表模板对应

网友:
【魍生技】-代号名称自动分离宏命令
http://www.cmiw.cn/thread-478738-1-1.html

半自动没问题,配合批处理也可以全自动

网友:
可以使用宏程序或者是插件解决

网友:
自己做个模板就知道了,百度上都有

网友A:
工程图,编辑图纸格式,图框中名称链接到属性,属性名称选择“SW-文件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编辑图纸格式,图框中名称链接到属性,属性名称选择“SW-文件名称”

是的。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自动有时不是自己需要的,我一般都是自己手动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