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怎么装配

楼主(2020-09-25):
可以让滚子在光轴上滚动

网友:
导轨光轴朝上斜置,把滚子放在高点一松手他就可以滚下来了

能把条件描述清楚吗?

网友:
就这俩零件?

网友:
光轴与滚轮圆弧面配合

网友:
中心面重合,滚道与导轨相切。

网友:
选轴的中心线,这样的形状装配需要有辅助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