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25):
如图所示,蓝色里面的文字是模型名称,现在呢我想像下面一样批量更新自定义属性,
“F-000 护栏杆”用什么代替,在替换的时候能自动填上模型的名称呢

网友A:
试试用$PRP:"SW-Fil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PRP:"SW-File Name"

我刚刚想到了,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就是这句"SW-Mass@$PRP:"SW-文件名称(File Name)".SLDP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