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剖视图隐藏零部件怎么只选装配图不选零件?

楼主(2020-09-25):
软件默认零件和装配图都可以选中,这样比较麻烦,某个装配图里面零件都想隐藏,用鼠标拾取模型,又没有列表显示,很不方便,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要求是啥。软件有【选择过滤器】,是不是在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要求是啥。软件有【选择过滤器】,是不是在找这个?

过滤器可以把零件过滤掉?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5 15:38说实话没看懂要求是啥。软件有【选择过滤器】,是不是在找这个?

这个界面没有装配体那种设计树列表,只能鼠标在模型里拾取,太笨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5 15:38说实话没看懂要求是啥。软件有【选择过滤器】,是不是在找这个?
刚才试了一下在剖视图下面菜单里可以隐藏,那个界面太鸡肋

网友:
有选择的更改,可以改成选择组件。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7 13:23有选择的更改,可以改成选择组件。
能不能截图说一下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要求是啥。软件有【选择过滤器】,是不是在找这个?

已经解决,谢谢,可以在工程图左侧设计树里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