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评估一下这个机构

楼主(2020-09-25):
现在的情况不知道是方钢加工粗糙度的问题还是加工精度的问题,方钢在摆杆作用下现在卡死。
这是个剥线搓线的机构。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太懂。
但是一看悬臂这么长,零件刚性不够,加工或者组装稍微出点问题就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太懂。
但是一看悬臂这么长,零件刚性不够,加工或者组装稍微出点问题就很难。

这个前面就是2个厚度为2mm的薄片,没有实际负载,方钢主要是在方孔中运动,频率很低。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太懂。
但是一看悬臂这么长,零件刚性不够,加工或者组装稍微出点问题就很难。

机构已经做出来,就这个机构在装配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整个机构的倾斜不会卡,装在设备上后会卡死。

网友:
你这个装配要求有点高啊,很容易累计误差。方管那里,加点润滑脂试试,只能一点点排错了。

网友:
你这结构有些问题

网友B:
你先好好分析一下你这个机构的自由度,死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好好分析一下你这个机构的自由度,死点在哪?

在SW装配好了,模拟是可以满足设计要求,摆杆旋转,方钢会前后移动。

楼主:
请具体说明。谢谢

楼主:
有没有实现功能的其他机构,放置机构的的空间很小,

网友:
很厉害了, 方钢卡死,感觉是设计问题。

摆杆看起来是圆周轨迹,这个感觉有问题,

或者 方钢过度约束了。

网友C:
头重脚轻,再加上有间隙,方刚应该达不到软件中约束的理想水平状态,会有一定倾斜角,受到摆件的力在杠杆作用下会形成自锁现象类似脚扣(爬电线杆子的)去除摆件,会卡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重脚轻,再加上有间隙,方刚应该达不到软件中约束的理想水平状态,会有一定倾斜角,受到摆件的力在杠杆作 ...

您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优化结构?

网友C:
你的机构比直线丝杠模组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构比直线丝杠模组差在哪?

因为空间有限,机构要实现前后上下联动,上下两个横梁需要同步动作后夹紧线材。

网友:
齿条自己做的吗,是不是配的太死了

网友:
这个机构联动性没有,容易瘪气缸,动作不顺畅!

网友:
方钢有误差,运动时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