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里两条线的交点能不能自动出来?

楼主(2020-09-25):
如题:工程图里两条线的交点能不能自动出来?

网友:
什么制图软件?

楼主:
|Hpipi发表于 09-25 18:12什么制图软件?
solidworks软件,
明明我是在solidworks板块发的怎么跑到机械设计版块?solidworks

网友A:
可以。选择两条线,然后按点按钮即可。

网友:
自带捕捉点功能就可以,鼠标滑到大致位置就行

楼主:
|sodiisga发表于 09-25 20:06可以。选择两条线,然后按点按钮即可。
谢谢,果然可以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25 20:41自带捕捉点功能就可以,鼠标滑到大致位置就行
楼上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可以的,在捕捉模式上面可以选择。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7 13:27可以的,在捕捉模式上面可以选择。
你说的捕捉模式是什么

楼主:
|sodiisga发表于 09-25 20:06可以。选择两条线,然后按点按钮即可。
大神,今天在单位试了一下,很多管子做的类似于钢结构的模型,很多中心线都要做交叉点,发现有很多线之间的交叉点出不来,主要是有的中心线就根本选不中,鼠标点击线选中的是该视图,非常痛苦,怎么办?
就像下图这样,选完一条线后再选其它的硬是选不中气死了,在线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两条线,然后按点按钮即可。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两条线,然后按点按钮即可。

有时候用这个方法把中心线交叉点后,会出现线自己会延伸,而且此时鼠标不能选中
太蛋疼了,选不中怎么删除多余的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