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密封发黄的是什么导致的?还能用吗?

楼主(2020-09-25):
图片中 发黄的地方 是我有疑问的地方。  使用环境是水乐园的水泵机封,可能是不是水处理投药腐蚀的?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是水垢,自来水中都有,如同家里水龙头上边存在的那种

网友:
我也看像水垢聚集,附着在上面的,腐蚀的话应该是有坑点或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像是水垢,自来水中都有,如同家里水龙头上边存在的那种

水垢,那是不是反应出这个机封密封性降低呢?

网友:
有水垢,说明有水流经过,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水泄露

网友B:
普通型不抗黄硫化剂,应用于一些可用于颜色比拟深或对颜色请求不高的非外露硅胶密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型不抗黄硫化剂,应用于一些可用于颜色比拟深或对颜色请求不高的非外露硅胶密封条。

前辈你好,是让我添加这个硫化剂吗?

网友(2021-01-24):
密封面不破损,不影响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