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尺寸怎么标上去

楼主(2020-09-25):
下面这个直径94是用中心符号线插入的,结果没法标注,好在这是4个均布的孔,如果5个不知怎么标出这个直径了,哪位大侠知道,先谢谢回复

网友:
可以手动标注孔的中心线

网友A:
手工插入选项你选了第二个?选第三个试试

网友:
直接标直径94的虚线圆标不出来?我都这样标的。
看你这样画的,你都把圆形中心符号线弄出来了,不存在不能标的问题

网友:
分布圆的直径标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插入选项你选了第二个?选第三个试试

这个就是选第3个才能标成这样,选第二个标出来就是直线了,换台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中心线我都是手点的,有时圆心不准,它不会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