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那种泡棉原材类物料的未注形位公差是按哪个标准?

楼主(2020-09-25):
这种泡棉原材类物料,具体的叫法是:罗杰斯PORON@聚氨酯 4790-92-09030P
背面涂覆 3M 467双面胶

使用时,把背面的胶皮撕掉,就可以粘贴
一般是粘贴在触摸屏框架,起到减振、防水、防磁等功能,
我们医疗器械会用到这种这种材料,听说是要做专用刀模,进行冲裁,

最近,因为发布图纸,图纸要求有未注形位公差标准,这是公司要求
然而供应商那边说,泡棉原材物料很软,不好用任何的形位公差来考量的
供应商做了一些样品,对于线性尺寸,进行了测量,发现每个尺寸与加工尺寸,能相差正负0.2到0.3

由于我们发布图纸,进行审查时,要写出未注的形位公差,然而我们不知要按哪种形位公差,写GB1184 肯定不行
不知如何与审图那帮人解释,谢谢各位!!

网友A:
泡棉材料太软,即使在图纸上把形位公差和尺寸精度标注上去,检验都没法检验,因为稍微接触上,尺寸就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棉材料太软,即使在图纸上把形位公差和尺寸精度标注上去,检验都没法检验,因为稍微接触上,尺寸就有变形 ...

没错,是这回事

网友:
这种材质公差标注的要合理,不然很难有供应商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