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带

楼主(2020-09-25):
新手小白买了一台二手沈阳6140A的普车。  现求教各种问题

楼主:
水平用垫角下面放8毫米300*250的铁板行不行铁板

楼主:
车出来靠近三爪的一头尺寸小另一头大相差0.4怎么弄    主轴箱调整螺丝在哪  求教

网友(点评):
尾座偏前了,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出来靠近三爪的一头尺寸小另一头大相差0.4怎么弄    主轴箱调整螺丝在哪  求教

车的时候变形了吧,另一头肯定会大啦

网友(点评):
没直径32的车的

楼主:
|笑月小小发表于 09-25 22:48车出来靠近三爪的一头尺寸小另一头大相差0.4怎么弄    主轴箱调整螺丝在哪  求教
不是尾坐  没用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尾坐  没用顶针

长度多少?

网友:
一定要带上塞尺,能塞的地方都塞塞,检查各种间隙是否合格;各处齿轮箱能打开看的都看看磨损情况;主轴的轴承是否有异响,是否损坏;看看导轨的磨损是否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用垫角下面放8毫米300*250的铁板行不行铁板

不行。

网友(点评):
本来想用6个现在用8个

网友(2022-03-28):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