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板箱体(2mm以下),焊接变形,的帖子总结

楼主(2020-09-25):
看了社区所有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也百度了一番,加上自己知道的,总结一下。

变形主要因为焊点的热涨和收缩,就像两队人紧拉着一块步,手的位置就是变形的位置。
想不变形是很难做到的,
下料要准确,拼接时,尽量别有缝。
点焊,分段焊,要快,点与点尽量不要密集。
采取降温措施。
采取夹持措施,比如用强磁和铁板夹住板,在背面贴木板加厚。
采用锡焊在背面事先走一遍。
用激光焊。
氩弧焊拉焊,也可以。
加强筋。

暂时就这样,看到新的再来补充。

网友A:
现在有一种焊机,叫冷焊机,焊接变形会很小

网友:
对焊接师傅的手法也有一定的要求,手法好,变形会轻一点的

网友B:
楼主去看看铝合金的焊接,变形那叫一个厉害啊,我们做的工装也是十分难调,各种反变形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种焊机,叫冷焊机,焊接变形会很小

修轴用过,

网友D:
采取夹持措施,比如用强磁和铁板夹住板,在背面贴木板加厚。
强磁会影响焊接啊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种焊机,叫冷焊机,焊接变形会很小

请教,冷焊焊缝的强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看看铝合金的焊接,变形那叫一个厉害啊,我们做的工装也是十分难调,各种反变形的应用。

反变形,太难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取夹持措施,比如用强磁和铁板夹住板,在背面贴木板加厚。
强磁会影响焊接啊

“在背面贴木板加厚”

为何贴木板,不应该贴铁板来加强散热么?

网友(点评):
贴木板是一些台面用的,比如不锈钢厨具,和面台,等。

网友E:
碰到一个201薄板焊接变形的难题,
厚度1.2mm,方水箱尺寸600*600*800深,两条竖焊缝需要满焊(填丝),要求变形小。考虑折弯加强,也可以在内部点焊加强筋。有如下3个方案,请教哪种方案比较靠谱!谢谢!

方案一:
单边折直角:

方案二:双边折45度

方案三:双边折2刀

网友(点评):
用哪种焊?滚呀?那个不变形的。或者不折边,直接焊,量大就用模具夹紧。直接拉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种焊机,叫冷焊机,焊接变形会很小

冷焊机只能单面焊接单面成型,熔池深度0.5mm。比激光焊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个201薄板焊接变形的难题,
厚度1.2mm,方水箱尺寸600*600*800深,两条竖焊缝需要满焊(填丝),要 ...

第二种好点吧,外观好很多,第一种容易扭曲,第三种麻烦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好点吧,外观好很多,第一种容易扭曲,第三种麻烦用处不大.

第一种是最常见的。

第二种是等强度设计,两边完全对称。

还计划为了抑制变形,焊接加强筋(不用满焊)。不知道有否改善效果。

谢谢回复!

网友:
@晓昀 大侠有发过几篇焊接方面的帖子,请教这个实例怎么降低变形?

http://www.cmiw.cn/thread-1023591-1-1.html

网友D:
既然是水箱,有底么?有底先把底组对上回好很多.上面这部分,折弯精度很重要,焊接的话两端定位焊,有冷焊用冷焊,如果侧板有变形,调整下对接处的折弯角度,大力钳做反变形最好老虎钳改装个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水箱,有底么?有底先把底组对上回好很多.上面这部分,折弯精度很重要,焊接的话两端定位焊,有冷焊用冷焊 ...

有底,也有顶。先焊底,最后封顶。
全密封,通过管道来进水,放水,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水箱,有底么?有底先把底组对上回好很多.上面这部分,折弯精度很重要,焊接的话两端定位焊,有冷焊用冷焊 ...

关于冷焊机,11楼也有回复,0.5mm,这个深度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轴用过,

冷焊机用于修补非常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采取夹持措施,比如用强磁和铁板夹住板,在背面贴木板加厚。
强磁会影响焊接啊

高温条件下,强磁也容易退磁。

网友:
“下料要准确,拼接时,尽量别有缝。”

下料准确,这个只能是理想了,还是要填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个201薄板焊接变形的难题,
厚度1.2mm,方水箱尺寸600*600*800深,两条竖焊缝需要满焊(填丝),要 ...

类似的结构,我们是用小角铁做框架,或者用液压工装+内外模具,焊后撑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温条件下,强磁也容易退磁。

我说的是强磁条件下焊接会影响焊接效果,焊丝熔滴会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强磁条件下焊接会影响焊接效果,焊丝熔滴会跑偏.

是的,同意你的说法。而且强磁也容易退磁。

网友(点评):
薄板也可能是铝。

网友(点评):
板没磁性但是电弧有,附近有强磁场,焊机起弧会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个201薄板焊接变形的难题,
厚度1.2mm,方水箱尺寸600*600*800深,两条竖焊缝需要满焊(填丝),要 ...

45度的吧,一般水箱都是要求按45度加工折边
双边折2刀不太理解,这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度的吧,一般水箱都是要求按45度加工折边
双边折2刀不太理解,这有什么作用

请教下,在这里http://www.cmiw.cn/thread-382081-1-1.html
看到@wo103838 好心提供的一张图,也是类似的意思吧。

这是两板拼接,背面两个R弧构成的三角间隙不管了?

网友(点评):
这种实际焊接时,焊接边会融掉,那个小三角就不会那么显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种焊机,叫冷焊机,焊接变形会很小

激光焊也可以吧  不知道变形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激光焊也可以吧  不知道变形怎么样

激光熔深太小了,板材有间隙就搞不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激光熔深太小了,板材有间隙就搞不定了

激光焊接主要用于什么方面呢,激光焊接是不是只适用于薄板缝隙小的焊接,焊缝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满足射线要求  ,求大神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激光焊接主要用于什么方面呢,激光焊接是不是只适用于薄板缝隙小的焊接,焊缝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满足射线 ...

射线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射线要求?

无损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无损检测

用X光?有仪器型号么?我需要防漏,可能也需要检测仪器,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X光?有仪器型号么?我需要防漏,可能也需要检测仪器,谢谢!

我也不知道,我只见过机器,机器不大,我们都是外包出去的,帮不上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知道,我只见过机器,机器不大,我们都是外包出去的,帮不上你了

谢谢!

网友(点评):
水冷却。模具夹紧拉焊。九十度那个滚压。斜折弯能这么准吗?有可能不是开口就是外面开口吗?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平时接触的也就是这些方法

网友(点评):
后来你这个怎么做的呀?

网友E:
@m2006410
谢谢lz回复。
“水冷却。模具夹紧拉焊。九十度那个滚压。斜折弯能这么准吗?有可能不是开口就是外面开口吗?”

1)水冷要循环水吧,成本低不了;

2)模具夹紧拉焊。这个绝对。

3)九十度那个滚压。斜折弯能这么准吗?有可能不是开口就是外面开口吗?
折弯外发,就是担心角度不准。准备折90度,这个靠谱点。加上措施2. 再加上小电流,点焊加强筋。

焊工师傅不好伺候啊。

btw,水箱检漏有什么高效的方法?不会是装水看水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好点吧,外观好很多,第一种容易扭曲,第三种麻烦用处不大.

折弯外发,45°折不准,是否就没补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2006410
谢谢lz回复。
“水冷却。模具夹紧拉焊。九十度那个滚压。斜折弯能这么准吗?有可能不是开口就 ...

这个,放水看看不漏就行了吧?这么薄应该不会有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折弯外发,45°折不准,是否就没补救了

数控折弯,角度宁小勿大.调试号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