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缸实现拨板曲线运行

楼主(2020-09-26):
大家帮忙看一下,一个气缸怎么实现这种功能。
2个气缸或者凸轮机构的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弹簧钢做的耙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做的耙子吧?

呵呵,您这回开玩笑,这是锡炉去除残渣的一个小机构。

网友(点评):
我看你耙子没有转轴,要想抬起,不用弹性板做咋抬呀

网友A:
首先要有转轴,再在下方设置活舌,前进时走舌头上面,抬高,耙出时走活舌下面,就可以实现耙渣动作了

网友:
我记得机械手册 机构那章有类似的方案

网友A:
记住,弹簧板在高温下会很快失去弹性的

网友:
谁和你开玩笑了?

网友(点评):
赞认真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有转轴,再在下方设置活舌,前进时走舌头上面,抬高,耙出时走活舌下面,就可以实现耙渣动作了

前面下面是一个左右摇摆机构,与拨板接触的是个斜面,但是后面的气缸怎么实现和这个摇摆机构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弹簧板在高温下会很快失去弹性的

高温耙渣,我觉得用热轧板寿命会好一点。

网友:
用凸轮行不行,弹簧寿命也不保障,刚性也不够

网友:
气缸活塞杆连接杠杆的一端,另一端连接拨板,杠杆在气缸活塞伸出和缩回时绕中心转轴旋转。当气缸活塞杆伸出时,与拨ban连接的一端转至最高点,拨ban抬起;当活塞杆缩回,与拨ban连接的杠杆端从最高点落下,拨ban也落下。

网友:
米思米有一个避让机构。是利用转轴的摩擦力不同,来调节气缸推出和缩回时,执行件在哪一个位置。方案好NO.000214

网友:
这个简单,在你这个伸出的薄片上设计一个凸出或凹点,它在一个凹点或凸出面上滑行即可。

这样说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网友:
这种运动肯定可以通过连杆曲线设计得到的,具体怎么样的连杆,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
上板机有类似功能的小机构

网友:
那个尖角顶起的零件是不是可以改成有凸起滚轮的形式?

网友B:
你这个是要往前铲料,还是往回刨锡渣。尺寸多大,力度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要往前铲料,还是往回刨锡渣。尺寸多大,力度多大。

机构是回拉时下降拨锡残渣。尺寸宽度为宽度70mm,锡炉的长度为35mm.去时薄片上翘,返回开始就要落下。只是用一个气缸。拨片基本上没有负载,

网友C:
刮板一端铰接,中间连杆走槽型轨道,气缸推的时候走一个轨道,回程的时候走另一个轨道

网友:
拨板上面增加点阻尼,和活塞连接处留一定活动量

网友:
固定的立板上做个凸轮槽,运动的板锁个小的随动器就可以实现了,以前我做过,用来刮锡渣的

网友:
在线人为的可控动力只有一个,就一气缸,但,冲出去千辛万苦,往回走却平安无事?

那就加一个不需要你去控制的“职场最爱瞎吹牛的那个人”的特性的工具和推动这个工具的弹簧,来折腾你这个可怜的职场一人吧。

你,就是那佛系人一枚。但,你必须得让他知道,你吹牛的劲儿实在不够,我一不小心,中午的时候,就从你的吹牛秃噜了。
午饭后我回我的办公桌,就顺堂得很。

我就一个气缸 --- 告儿你:我就一个佛系人。你要我绕道走?可以!
你要我绕道走,我绕着走了,可我也到我想到的地方了,而且的而且,我已经没看见你能再左右我了。。。

我现在回我的办公桌,我仍然能看见你在我的天花板那儿秀肌肉侃大山呢。。。

关我鸟事儿。。。

可惜。。。明天,我还得重复这一套。。。

网友:
看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去回的轨迹是相同的,LZ要的不是这个,回程再开个槽就好了。

网友:
楔块? 回位靠拉簧拉回来

网友:
75u45herbgfdbg5urt

网友D:
看看这样 行不行

543143.ergreg

543143.ergreg

网友:
用凸轮结构协助抬升,还可以控制行程。材料,看温度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板一端铰接,中间连杆走槽型轨道,气缸推的时候走一个轨道,回程的时候走另一个轨道

瑞宏的?

网友:
不是。。。自己瞎琢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样 行不行

应该还得加个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