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工作的问题,请教朋友们

楼主(2020-09-26):
这个液压站,我想每次工作的压力都是蓄能器给到油缸,然后蓄能器压力不够时,油泵给蓄能器充能,能实现吗,我现在是每次工作一次油泵都要工作,我希望能减少油泵的工作次数

网友:
蓄能器有两种用途。①当低速运动时载荷需要的流量小于液压泵流量,液压泵多余的流量储入蓄能器,当载荷要求流量大于液压泵流量时,液体从蓄能器放出来,以补液压泵流量之不足。②当停机但仍需维持一定压力时,可以停止液压泵而由蓄能器补偿系统的泄漏,以保持系统的压力。蓄能器也可用来吸收液压泵的压力脉动或吸收系统中产生的液压冲击压力

网友:
那要看油缸工作一次需要的液压油体积和蓄能器释放至低于油缸工作压力时能提供的油液体积。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只要解决几个小问题,首先蓄能器肯定要更换这增加成本,其次可能会造成系统的抖动,而且作为一个稳压装置,你让他不断补压、卸荷油泵是休息了,估计它快挂了

网友:
要实现你的功能不能说不可以,首先你要选用特殊的蓄能器了,再就是你的系统会变的比现在复杂很多。

网友:
这样用蓄能器可能不堪重负,蓄能器只能作为辅助动力源使用或者补充系统泄露的能源。

网友:
你説的这种想法对于液压工程师来讲是最普通的回路,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对蓄能器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不要听这些个外行胡説八道。。。。

网友:
蓄能器只能吸收多余的能量,在能量不够时补充。这就决定了,它只是附件啊

网友:
在适当的时bai机将系统中的du能量转变为压缩能或位能储存起来,当系统需要时,又将压缩能或位能转变为液压或气压等能而释放出来,重新补供给系统。

网友:
解决这问题吧,多加几组蓄能器罢了。看看蓄能器检修维护费用高还是液压泵和电费费用高了。

网友A:
实现没问题,蓄能器容积加大就行,达到蓄能器一次充能可以够油缸走几个来回,具体多少自己定。

楼主(2020-10-30):
引用 网友A:
实现没问题,蓄能器容积加大就行,达到蓄能器一次充能可以够油缸走几个来回,具体多少自己定。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