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小零件除了CNC还能用什么方法做

楼主(2020-09-26):
小弟做车铣复合数据车零件加工的,接到客户几个小产品咨询,原本打算用CNC加工中心做,我看了后觉得我们数控车铣复合也能做,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行

补充内容 (2020-10-17 14:19):
揭晓答案,这些都是车铣复合数控车做的,我们为一家汽车模型客户做的零件,有类似产品需要加工的老板,可以加VX 18702122831,详谈

网友:
有一种工艺,叫粉末冶金,专门对付加工复杂的零件,只是要有量

网友:
如果想联系,可以提供联系方式

网友:
车铣复合加工没有问题的,只要行程足够,再就是看加工精度方面的要求能不能满足

网友:
零件个头太小,用普通的数控机床我看道具是个问题。

网友:
粉末压出来

网友:
这种零件压铸也是可以做出来得,看这光亮得颜色,这个铝合金吗?

网友:
还有一种工艺就是3D打印了啊!这就得看零件的使用地方和精度要求了啊!有大件的零件需要CNC的可以找我啊VX:13138866558

楼主:
都是几百,千把个,实际上我们车铣复合机器现在已经调试出来了,用不了那么复杂工艺。有类似产品需要用车铣复合数控机床做的朋友,可WX联系 18702122831,注明机械论坛

网友:
3d打印么,金属的也能搞,铂力特那边。要么就精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