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减震联轴器

楼主(2020-09-26):
  电机与泵之间装的联轴器,整体功率在15KW左右,现用梅花联轴器,测试振动噪声超标,请给位参与过的朋友,或专业生产厂的朋友提供些技术支持,哪种联轴器在减震效果上取代梅花联轴器好一些。  感谢!

网友A:
梅花弹性块联轴器一般噪音不大啊,你这个应该不是联轴器的问题,连接同轴度或泵体安装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梅花弹性块联轴器一般噪音不大啊,你这个应该不是联轴器的问题,连接同轴度或泵体安装有问题吧

噪声并不大,我们测的是振动,测试单位是分贝。现在可以通过测试结果推断,泵+电机这个整体与连接板是振源,想缓解振动,只能在这三件上想办法,孔都是数控床开的,固定都是按原理按工艺校紧的。现在想,可能有联轴器减震效果问题,来请教大家。

网友B:
几句话可以看出,你们都是机械行业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句话可以看出,你们都是机械行业的菜鸟。

你说的是,可你的话除了打击别人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给些指点?
老鸟,如果你非要说我没有交代环境信息,那抱歉,我不能说。我只需要你了解哪种联轴器会在减震效果上高于梅花联轴器。

网友C:
输送什么介质?泵振动大的原因比较多,先找找什么原因产生的振动,再针对性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什么介质?泵振动大的原因比较多,先找找什么原因产生的振动,再针对性去解决。

姐,泵是泵水的,柱塞泵,但没什么改造空间了,电机同样不用改,分析结果考虑连接板和联轴器,现在考虑联轴器的辅助作用

网友:
换膜片联轴器呢

网友D:
非要从联轴器入手,可以考虑一下波纹管联轴器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噪声并不大,我们测的是振动,测试单位是分贝。现在可以通过测试结果推断,泵+电机这个整体与连接板是振 ...

振源来自电机吧?测下电机基础和4个地脚螺栓的振动值看看是不是超标?如果是电机基础的或者地脚螺栓处理不当,换了联轴器可能还是不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源来自电机吧?测下电机基础和4个地脚螺栓的振动值看看是不是超标?如果是电机基础的或者地脚螺栓处理 ...

姐,电机是15kW,竖直安装在一块安装板上,电机怎么想都不觉得会有问题,但柱塞泵本身就是有径向的分力的,所以才考虑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要从联轴器入手,可以考虑一下波纹管联轴器看看。

好,我明天就去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姐,电机是15kW,竖直安装在一块安装板上,电机怎么想都不觉得会有问题,但柱塞泵本身就是有径向的分力的 ...

你把电机连接板的振动测下,看看是否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机连接板的振动测下,看看是否超标?

测的就是电机连接板和泵壳(振源)都是超不到4%,所以想在现有关键设备不变的情况下,更换一些可能有增益的小件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可你的话除了打击别人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给些指点?
老鸟,如果你非要说我没有交代环境 ...

你非常想换联轴器的话,建议:有自己制作条件的情况下,做一个套(即是把电机与泵直连),这就是个最好的办法。

网友E:
换个膜片的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膜片的试一下吧

好的,谢谢

网友:
高弹联轴器,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2021-03-17):
引用 网友C:
你把电机连接板的振动测下,看看是否超标?

昀姐,在吗?这段时间做结构比较多,焊件库不全,想麻烦你共享一下焊件库,感谢!!   QQ 33612154(邮箱同号)  微信 186421977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昀姐,在吗?这段时间做结构比较多,焊件库不全,想麻烦你共享一下焊件库,感谢!!   QQ 33612154(邮箱 ...

好,回头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回头发你。

有了有了  谢谢谢谢

楼主(2024-09-20):
引用 网友F:
振源也有可能来自于下面的结构,泵与电机的支撑架

结构都是20mm的钢板多为螺栓连接,都没什么优化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