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图片如何转成CAD?

楼主(2020-09-26):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图片如何转成CAD?并且还可以编辑。

网友:
网上很多图片转CAD的工具,不过图片转CAD后,轮廓线条很乱,最好自己再描下

楼主:
|Hpipi发表于 09-26 16:03网上很多图片转CAD的工具,不过图片转CAD后,轮廓线条很乱,最好自己再描下
我下载了几个都不好用。

网友:
图复杂的话  还是自己花来的实在

楼主:
|@忘川发表于 09-26 16:31图复杂的话  还是自己花来的实在
图有点复杂,线条比较多。

网友:
要是我来选,就是照着画,转过来整理花时间更多

楼主:
|向宏发表于 09-26 17:49要是我来选,就是照着画,转过来整理花时间更多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
看着图片画CAD图吧,转换CAD的软件我试过,不太好用,容易错乱,别因为转换的问题影响工作,所以还是自己动手画吧

网友:
还是重新画来的快,以前我也试过,都没找到合适的。因为图片是像素位图了,不是矢量图,而CAD是矢量图。

网友:
有些很复杂的曲面的东西确实需要用软件转图片,原来我用AI转过驾驶室座椅,那个座椅你真要画出来还真有点费劲,不过转过来后自己要用CAD进行调整,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但至少在没尺寸比例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网友:
PDF转CAD还可以,图片我看还是算了,老老实实的画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把,我只试过把把图片打印出来,手给描绘上,再传到CAD里面画线条。

网友:
转出来也不能编辑的,没啥用

网友:
不懂 ,看看各位前辈的讲法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9-26 20:18看着图片画CAD图吧,转换CAD的软件我试过,不太好用,容易错乱,别因为转换的问题影响工作,所以还是自己动手画吧

楼主:
|终结2013发表于 09-27 10:02还是重新画来的快,以前我也试过,都没找到合适的。因为图片是像素位图了,不是矢量图,而CAD是矢量图。

楼主:
|汤圆园发表于 09-27 10:38有些很复杂的曲面的东西确实需要用软件转图片,原来我用AI转过驾驶室座椅,那个座椅你真要画出来还真有点费劲,不过转过来后自己要用CAD进行调整,其实也花了不少时间,但至少在没尺寸比例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楼主:
|用户x发表于 09-27 11:02PDF转CAD还可以,图片我看还是算了,老老实实的画吧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