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标注尺寸长度时,为何小数点后有4位小数?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0-09-26):
大家好!我用caxa画工程图时,标注线段长度时,如图中1、2处,小数点后有4位小数,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左键单击需要修改的尺寸,找到这个尺寸在哪个尺寸风格。再左键单击对应尺寸风格,单击“单位”,然后单击“精度”的小三角,选择小数点位数。

网友:
电子图板的标注设置比CAD简单多了,楼上社友的解决步骤很清楚。

网友:
这个标注好尺寸后,也可以编辑尺寸精度的啊。

网友(2022-03-07):
标注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