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机构动力学的问题

楼主(2020-09-26):
问一下,这个抓手的张开机构可以这样简化吗?
如果可以的话,用牛顿欧拉法分析,单独拿出左边的杆,E点可以分解为x,y方向的两个力,单独拿出中间连杆杆端关节轴承,E点得是三个力,就不通了

网友:
你说的中间连杆杆端关节轴承指的是F?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6 22:55你说的中间连杆杆端关节轴承指的是F?
EF杆

网友:
似乎EF杆起不了什么作用啊。solidworks有草图块功能,画几个块拖动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还是有作用的吧,你拿掉EF杆的话,整个机构就是四连杆了,会晃动吧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这么多的连杆机构,否则后期很容易卡顿,动作不顺畅。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7 18:50最好是不要用这么多的连杆机构,否则后期很容易卡顿,动作不顺畅。
实际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改不了

网友:
ABC三个销连接就决定了整个机构是平面连杆机构,所以在分析时,DEF三个球副可以简化为销连接。

网友:
你这是什么app?

网友:
好看不好用,不实用

网友:
还真是来,EF杆的存在,会使手爪张开时同步,不受外部力的干扰。

网友:
三维软件里,机构草图都画了,还用问?

随便给个参数,改来改去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