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料车两边增加易操作的防水帘子

楼主(2020-09-27):
各位前辈,如题,如何在料车两边增加易操作的防水帘子

网友A:
你的目标要求不明确。担心操作时水溅到设备里还是溅到设备外面?水来自哪里?想怎么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标要求不明确。担心操作时水溅到设备里还是溅到设备外面?水来自哪里?想怎么放水?

防止雨水进入厢体,使用常用的那种军绿色的防水布,但是要求方便卷起来

网友:
有一种像卷帘门那种的,用在你这上面比较合适

网友:
蔬菜大棚的卷帘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止雨水进入厢体,使用常用的那种军绿色的防水布,但是要求方便卷起来

帘子下端设计卷绕芯轴,不用时卷起来,架在挂架上。我们以前有一台设备在沙漠地区使用,在设备两侧做了防沙帘,跟你这个差不多的用途。

网友:
增加也简单吧,两侧防水布增加固定压条即可。

网友:
做这种拖车的厂家就有带防雨的型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