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柱形及椭圆形冲切刀具刃口如何处理?

楼主(2020-09-27):
设计的设备上有一个圆柱形(外径8,壁厚1)和椭圆形(圆形直径8,中心距5,壁厚1)冲切刀具,但是刃口怎么都画不出来。(倾斜角45-60度都可以)

希望的效果如图片实物所示。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楼主用哪个软件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哪个软件造型??

SW-2016SP05版本!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这种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这种造型

就是这样的效果,这个是圆柱形的。那椭圆形的呢?我一直还是没有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