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精确定位及互换

楼主(2020-09-27):
请教下,在一块大板上放置许多夹具组件(光路调试),想要通过精准定位来保证一致性,以便在零件更换时直接更换,不用再做调试目前是用销钉的方式,有没有别的方式也可以适用的

网友:
销钉换成定位螺钉

网友:
这是绞制孔螺栓,上半段的没有螺纹起定位作用,定位精度较好。

网友:
如果嫌销钉麻烦,那只能用这种外形定位的换模系统了,如图

网友:
用气动涨紧销,日本进口的,具体名字忘记了,大概就是这样意思

网友:
有专业的零点定位机构,楼主可以参考,定位精度好点的可以在0.005mm

网友:
一个机构上两个定位销最好一个开成腰槽,降低加工难度。靠销的形式也经常用,我一般用在气缸,模组,直线导轨,电机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