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标题栏上显示自定义的比例

楼主(2020-09-27):
SW如果自定义比例,标题栏上的比例数值不会跟着改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先谢谢回复

网友:
修改一下 链接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A:
编辑图纸格式把图纸的比例属性链接到标题栏的比例位置,这样说,你可能还没明白,看看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图纸格式把图纸的比例属性链接到标题栏的比例位置,这样说,你可能还没明白,看看帮助文件。

就是自己修改制作图框标题栏,我发现在自己修改制作图框标题栏时,同样的操作在有些电脑上标题栏上有些位置怎么也链接不了属性

网友:
你自定义的比例和标题栏上的比例不是同一个比例,视图比例归视图比例,标题栏的比例是图纸大小比例,在软件右下角可以设置

网友B:
你官司打赢了吗

网友C:
自定义比例最好不要用,很容易出问题。还是用视图本身的比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修改制作图框标题栏,我发现在自己修改制作图框标题栏时,同样的操作在有些电脑上标题栏上有些位 ...

我下午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定义比例最好不要用,很容易出问题。还是用视图本身的比例比较好

没啥问题啊,比如常用的1:1.5就必须自定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啥问题啊,比如常用的1:1.5就必须自定义

可能是你还没遇到。一般除了等轴侧视图这种纯展示的可以用自定义比例以外,正式出图都不建议用自定义比例而建议使用视图比例。一般你们不需要出1:1图纸那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比例与图的属性连接到一块,整体的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官司打赢了吗

谢谢关心!仲裁以后在45天内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还没遇到。一般除了等轴侧视图这种纯展示的可以用自定义比例以外,正式出图都不建议用自定义比例 ...

我发现如果要转CAD图软件给什么比例就不能修改,那怕你改回原比例也不行,图框会乱,现在还没找到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还没遇到。一般除了等轴侧视图这种纯展示的可以用自定义比例以外,正式出图都不建议用自定义比例 ...

公司图纸很多都是小零件。2:1之类的也常用,一张图纸多视图比例的也常用(至少局部放大图都会经常碰到),印象中还没有因为视图比例发生问题

网友:
连接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