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图示零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0-09-28):
求助大佬这是啥,头和弹簧卡在套里面的,外面的套是浇注的,想不通他是怎么加工的,大佬们看看

补充内容 (2020-9-29 14:10):
有没有能加工的大佬们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A:
柱塞泵的滑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泵的滑靴?

应该是一种单作用液压缸,可以直接装在插装阀上,往密封圈与螺纹之间的空间给油

网友:
楼上各位是所答非所问呐

网友:
装配好,做模具冲压成型

网友:
钻孔,车出来的。

网友:
我也好奇,像注塑的吧。

网友:
装好后再压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怎么看都不像后装的。

网友:
我帮你加工13911443819

网友B:
应该是组装一体后,再压装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组装一体后,再压装成型。

这个说法有点靠谱,但是还不是确切的做法

网友:
不明所以,似懂非懂

网友C:
内孔有车纹,应该是后装的,尾部和尾盖有没有可能是摩擦焊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有车纹,应该是后装的,尾部和尾盖有没有可能是摩擦焊接起来的?

断面看是一体的没有焊接的痕迹

网友(点评):
那么问题就是采用什么焊接工艺了,不知道摩擦焊接是否可以。你能拍下底部细节图吗?也好好了解下新工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组装一体后,再压装成型。

楼主说的是铸件。

网友:
从图片上看,若是外面的套是浇注的,那材料应该是铸钢的。装配后铆压成型。

网友:
看螺钉有缺口,应该是旋到一定角度之后可以拽出来,如果公差给的合适那么拽出来的角度应该很难找的,这就给人一种取不出来的假象,楼主可以试下 我只是猜测

网友:
没人看到这个分模线吗,明显是铸造啊,怎么会是车出来的

网友:
楼主是想问怎么装配进去的吧

网友(2021-03-11):
看到柱塞平头上面的卡簧圈没,那个是关键

网友:
那个柱子应该可以拆开,拆到最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