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常用减速机——RV减速机结构

楼主(2020-09-28):
RV减速器的主要零件
齿轮轴:齿轮轴用来传递输入功率,与渐开线行星轮互相啮合。
行星轮:它与转臂(曲柄轴)固联,两个行星轮均匀地分布在一个圆周上,起功率分流的作用,即将输入功率分成两路传递给摆线针轮行星机构。
转臂(曲柄轴)H:转臂是摆线轮的旋转轴。它的一端与行星轮相联接,另一端与支撑圆盘相联接,它可以带动摆线轮产生公转,而且又支撑摆线轮产生自转。
摆线轮(RV 齿轮):为了实现径向力的平衡在该传动机构中,一般应采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摆线轮,分别安装在曲柄轴上,且两摆线轮的偏心位置相互成180°。
针轮:针轮与机架固连在一起而成为针轮壳体,在针轮上安装有针齿。
刚性输出盘:刚性输出盘是RV 型传动机构与外界从动工作机相联接的构件,输出运动或动力。盘上均匀分布两个转臂的轴承孔,转臂的输出端借助于轴承安装在这个刚性输出盘上。

网友A:
哈哈,好熟悉,一直做这个,可惜自家做的报废率很高,接近百分之四十了。

网友(点评):
百分之四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熟悉,一直做这个,可惜自家做的报废率很高,接近百分之四十了。

嗯,摆线针配行星轮就是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B:
这些都用的什么材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用的什么材质啊

不确定,很多种,轴肯定是合金钢!

网友C:
有模型不分享个。

网友:
这个好,内部的结构说明挺详细的,收藏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模型不分享个。

不同型号,尺寸不一样,只有外形模型

网友D:
拆的ABB机器人上的?

网友:
rv-e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的ABB机器人上的?

川崎的!

楼主:
差不多!帝人减速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3d分享吗

没!

网友(2020-12-16):
我也来传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

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