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说明书需要件在土壤或者混凝土中的截图,需要在SW中怎么操作

楼主(2020-09-28):
制作说明书需要零件(蓝色)在土壤或者混凝土中的截图,蓝色为零件,其余为土壤或者混凝土,需要在SW中怎么操作?

网友:
剖开可以不

网友A:
做个基础模型实体,然后剖切,再截图。

网友B:
把土壤做成四分之三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基础模型实体,然后剖切,再截图。

主要是这个土壤层画出来后变成类似土壤或者混凝土的样子,比如材质设定等,这个需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土壤做成四分之三圆柱

主要是这个土壤层画出来后变成类似土壤或者混凝土的样子,比如材质设定等,这个需要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土壤层画出来后变成类似土壤或者混凝土的样子,比如材质设定等,这个需要怎么做

你看材质里有吧,或者干脆做个引线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材质里有吧,或者干脆做个引线文字说明

OK,已经搞清楚了,材质设定后从外观中选择

网友:
用剖切命名把数模给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