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82螺栓头细节问题

楼主(2020-09-28):
这个小平台,是必须带的还是可以没有?现在三维模型库都带这个台阶,
但是同事说公司买来的都没有这个台阶,我有点不解,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国标的5782和5783都是带有台阶的,我理解这个标准本就是GB/T,推荐性标准,有些厂家不完全按它执行也是可以的吧。只要螺纹关键位置尺寸和大家都是统一的,能兼容,那些小地方的处理可以自由发挥了。那个台是垫圈面,同时也可以避免加工六角头的时候产生的毛刺划伤工件表面。

网友:
国标是为了节省企业成本,才设置了这个台阶;而生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才取消了这个台阶。

网友:
买回来的螺栓,是没有上边的台阶

楼主:
|renpp0167发表于 09-28 13:43 本帖最后由 renpp0167 于 2020-9-28 13:51 编辑

国标的5782和5783都是带有台阶的,我理解这个标准本就是GB/T,推荐性标准,有些厂家不完全按它执行也是可以的吧。只要螺纹关键位置尺寸和大家都是统一的,能兼容,那些小地方的处理可以自由发挥了。那个台是垫圈面,同时也可以避免加工六角头的时候产生的毛刺划伤工件表面。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车床车到这停止了然后搓丝。

网友A: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8 13:51国标是为了节省企业成本,才设置了这个台阶;而生产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才取消了这个台阶。
那这么说国标是在坑企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国标是在坑企业嘛?

肯定不是坑死我,大家遵循统一的标准能够降低成本,提高互换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国标是在坑企业嘛?

层主显然没有读懂我的意思哦

网友:
这个台阶是不是有减少应力集中增加强度的作用?

网友:
我们买的螺栓有,很浅的一个台阶

网友B:
国标C级螺栓是不带这个台阶的,而C级螺栓是4.8级的,带台阶的螺栓一般最少8.8级,对安装面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会有一个专门加工出的台阶。。。。。所以你们公司买的没有这个台阶,可以看看强度标识。我们要求8.8的或者不锈钢A2-70的都是带台阶,哪怕是M6的小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C级螺栓是不带这个台阶的,而C级螺栓是4.8级的,带台阶的螺栓一般最少8.8级,对安装面是有一定要求的, ...

等级和标准号我们图中都给出了,既然我说GB/T5782标准,等级我们用8.8或10.9的,
不然也不会在乎有没有台阶,C级螺栓这个台阶是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级和标准号我们图中都给出了,既然我说GB/T5782标准,等级我们用8.8或10.9的,
不然也不会在乎有没有 ...

有些采购可不会管国标和强度等级,他只管是不是外六角或者内六角,多大的螺纹和长度
建议查查淘宝,上面有螺栓图片(视频),再看看自己公司的螺栓上的强度标识是不是8.8或者A2-70以上

网友:
这个和等级有很大关系,不同等级材料不同加工方法不同,8.8的一般都带了的,而且这个面会和拧紧力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