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运行前应做的检查工作

楼主(2020-09-28):
  为了防止齿轮减速机启动时发生故障,在投入运行前请做好以下检查工作:

  一、检查定子电源线是否完好,引出线连接是否牢固。

  二、检查减速电机保护接地(接零)线是否完好,连接是否牢固。

  三、检查减速电机内外有无污垢和杂物,用压缩空气或吸尘器等除尘清扫。

  四、检查各机械部分、螺栓、地脚螺丝、端盖等是否牢固,减速电机安装必须稳固。

  五、检查齿轮减速机电机与被带动机械的靠背轮联结是否牢固,减速电机传动皮带的张力是否适当。

  六、检查减速电机电源开关、启动设备以及控制装置是否合适、完好,保险丝是否符合要求,热续电器调整是否适当。

  七、检查绕线型减速电机转子滑环或换向器与电刷接触是否良好,电机牌号是否符合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电机压力是否适宜,电机在机架中是否适合,提升是否灵活。

  八、对于新投入使用的齿轮减速机,应检查电机铭牌电压、频率是否与电源一致,其他参数(如功率、机座号等)是否满足要求。如果对新投入使用的减速电机的情况不堪了解,最好进行一次解体检查,尤其要检查轴承内是否有适量的润滑脂。

  九、对于新投入使用或停用3个月以上的齿轮减速机,应用500V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低压减速电机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在常温下不得低于0.5M/KV,高压减速电机则不得低于1M/kV。达不到此要求者,应查出原因并进行处理。如为受潮引起,应作干燥处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配上几张图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