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0.02厚的铝箔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0-09-28):
请教一下,冲0.02厚的铝箔,冲模用什么材料合理?谢谢!

网友:
这么薄,做什么用的?

网友:
说实话,冲不合适。剪断更合适。

网友:
一般的工具钢就能胜任吧。

网友A:
我一半路和尚,这个材料,又看见“冲模”二字,认为:最该考虑的不是用材料去做冲模,而是该用啥鬼级别的配合精度。。。

材料嘛,有多少钱,就用啥材料啦。。。

只要配合精度到位了,45号钢上火焰枪烧红再泼冷水也可以了吧。

当然啦,产能要求没看见,质量要求没看见,寿命要求没看见,加上我已经喝了近半斤酒了。。。

就当我酒后胡说。。。

网友B:
一般冲模的冲头都是SKD11材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冲模的冲头都是SKD11材质的。

铝箔冲压不好做,太薄,韧性太好。

网友:
冲压行业的很少?

网友C:
用聚氨酯的场合多,无间隙冲压可选40Cr调质到HRC30左右,兼顾变形和耐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半路和尚,这个材料,又看见“冲模”二字,认为:最该考虑的不是用材料去做冲模,而是该用啥鬼级别的配 ...

网友:
请教一下,这么薄的铝箔干嘛用啊?

网友:
好像不是冲压而是锻打出来的,可以参考一下锻打金箔的工艺,据说可以做到0.1微米(注意单位是微米)

网友D(2020-12-30):
引用 网友C:
用聚氨酯的场合多,无间隙冲压可选40Cr调质到HRC30左右,兼顾变形和耐磨

调质冲头?可能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质冲头?可能寿命有影响吧

冲头用普通Cr1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冲头用普通Cr12

热处理也不会是调质的,肯定是淬火的,需要硬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处理也不会是调质的,肯定是淬火的,需要硬度的

请了解下一般的无间隙模具

网友:
锂电池铝塑膜,冲模模具一般用的是SKD11

网友E(2022-06-06):
冲模材料太多了,
关键是如何设计冲模
可以私信微我
告诉你设计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冲模材料太多了,
关键是如何设计冲模
可以私信微我

如何私信?

网友:
点击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