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轴承润滑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8):
最近做一台设备时遇到个润滑问题求教,主轴转速5600r/min,轴径50mm,想采用6310滚动轴承,求教怎么润滑、以及用什么油品合适?

网友A:
土豪请自行下载清晰版(仅上述两页)

出处(完整文件)
【分享】NSK滚动轴承综合样本及技术手册
http://www.cmiw.cn/thread-985485-1-1.html

网友B:
接近极限转速了,强冷吧,各方面来说普通46#首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土豪请自行下载清晰版(仅上述两页)

这个用脂润滑不合适,转速太高,用稀油强制润滑比较好。

网友D:
高速轴承脂是一种特殊的润滑脂,要求高润滑性、低摩擦性、低温升,耐久等性能,建议采用合成基础油生产的高速轴承脂,油膜均匀稳定,耐久性比矿物油的好很多,常用型号有:
虎头HOTOLUBE的全合成高速轴承脂,全合成高温高速轴承脂;德国克伯的KOC301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脂润滑不合适,转速太高,用稀油强制润滑比较好。

美孚有高速轴承专用的润滑脂,亲测有效

网友E:
不缺钱就用油雾,见过10000rpm用油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脂润滑不合适,转速太高,用稀油强制润滑比较好。

电主轴轴承也是用脂润滑,怎么不行?只加上外围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主轴轴承也是用脂润滑,怎么不行?只加上外围冷却

如果有强制冷却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请自行下载清晰版(仅上述两页)

膜拜大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极限转速了,强冷吧,各方面来说普通46#首选。

好的,谢谢指点。在《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 第五版第2卷7-259页有个表格,根据轴承内径、转速和轴承工作温度能选出润滑油的黏度和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轴承脂是一种特殊的润滑脂,要求高润滑性、低摩擦性、低温升,耐久等性能,建议采用合成基础油生产的高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缺钱就用油雾,见过10000rpm用油雾的

结构已经定了,油雾的不太现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孚有高速轴承专用的润滑脂,亲测有效

大神可否告知一下这款润滑脂的牌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