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力矩电机一般多大

楼主(2020-09-28):
收卷力矩电机一般多大?厚度8直径340的胶带  有没有类似的计算公式 或者资料

网友A:
想纸上谈兵?

我想你该问我为什么说这么刻薄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纸上谈兵?

我想你该问我为什么说这么刻薄的话。。。

直击实质的话都不好听。忠言逆耳!

网友:
这种应该是工艺要求的,胶带能承受多大张力,收紧要需要多大的力(一般应该越小越好),然后根据卷盘大小计算力矩

网友(点评):
就是普通3M胶带 不知道张力多大 不好计算

网友(点评):
张力是为了确定最大拉力,超过这个可能会拉坏,可以不管它,或者查皮带传送机的一些资料获得,而实际收卷力矩则是看收卷的工作条件(工艺)来定

网友:
0.75-1.5KW,大多是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