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的径向游隙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0-09-28):
请教,角接触轴承同向配对使用,轴承设计的径向游隙,应该如何计算?怎样算大,怎样算小?

网友:
看看参考文献

网友:
用手晃动轴承外圈,即使径向游隙只有0.01mm,轴承最上面一点的轴向移动量,也有0.10~0.15 mm。

楼主:
定制需内孔350的角接触轴承,接触角25度。转速1000转,径向游隙多少是合理的,不知该怎样提这个要求。

网友:
高端点的轴承游隙可以达到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