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明细表怎么弄的?

楼主(2020-09-29):
序号  那列  B   C    怎么自定义的 啊? 还有  看他 零件属性   都没有  名称 规格信息 。 怎么连接的属性得额?

网友A:
可以手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改

手动 不仅效率低  装配体 零件多的时候 还容易出错啊

网友B:
定义好模板,填好sldprt文件属性就可以

网友:
软件件内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好模板,填好sldprt文件属性就可以

我看他 零件 自定属性   信息都是空的。 就不知道他这表    相关信息    是怎么弄出来的。   要么插件 要么   其他方法 比如EXCEL   粘贴。

网友:
文件自定义属性,打开一个内容填写完整的零件,看看文件属性里对应栏的自定义属性名称,然后在需要完善内容的零件里新建同样名称的自定义属性

网友:
这个从零件绘制的时候就要设置好了,有模板,零件属性要设置好,不然明细表模板做的再好也链接不上吧

网友:
需要先把自定义属性弄好,然后再把明细栏模板弄好,至于序号上的B和C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C:
先做个零件模板,模板里面创建这些东西,名称 规格 型号 图号之类的。然后工程图在创建个模板,模板里面把这些关联起来,插入清单的时候就会自己生成了,以后都不用特意去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做个零件模板,模板里面创建这些东西,名称 规格 型号 图号之类的。然后工程图在创建个模板,模板里面把 ...

认真审好题目要求再回答 兄台, 你说的这些是最基本得。

网友:
属性不会自动更新,那只能自己手动去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定义好模板,填好sldprt文件属性就可以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具体怎么操作啊

怎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操作啊

没用  自己摸索

网友:
这是什么字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