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淬火工艺会影响材料属性吗塑性材料还是脆性材料

楼主(2020-09-29):
今天看到这句话:马氏体不锈钢430、420、410属于可淬火的不锈钢,如果淬火后,硬度增加,就应该算脆性材料了。
请问热处理工艺会影响材料的塑性脆性属性吗?

网友:
材料脆性脆性材料是两回事哦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29 11:56材料脆性和脆性材料是两回事哦
塑性材料淬火后虽然变脆了,但是依然按塑性材料来进行强度校核。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只分弹性变形和塑形变形,塑性变化的零件比较脆!

楼主:
淬火层厚度比较薄,主体还是塑性材料。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还要按塑性材料来校核。

网友(2020-11-12):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