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车竖直起吊的定位精度有多高

楼主(2020-09-29):
请问天车竖直起吊的定位精度有多高?
能达到±10mm甚至更高精度吗?

网友A:
正常精度是,嘿嘿,上一点,好..........慢一点......
哎,多了,再下一点,嗯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主要看技术了,一公分估计不行,10公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精度是,嘿嘿,上一点,好..........慢一点......
哎,多了,再下一点,嗯差不多吧,

加个葫芦,人工智能控制。

网友:
这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精度的概念了,只要能停的稳,故障率少就行!

网友:
普通的不行   改造一下问题不大   你只要高度的精度 那改成变频器激光测距plc控制

网友:
那得看定位后的延迟会达到多少的,好一点的电动葫芦吊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