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轨安装

楼主(2020-09-29):
请教一下各位平时设计导轨安装面是下沉多少呢?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是下沉导轨宽度的5/1,而滑块上沉4/1左右。我现还是绘图员,经验也不是很多,平时都是下沉比导轨倒角高出1,2mm左右。

网友:
基本上就是做2mm-3mm吧。起个定位作用就行

网友:
下沉2毫米够了,3个毫也行,再多就没必要了咯!

网友:
书上说的对,楼主可以根据自身设备的情况做些适当调整的

网友:
书上给的1/5或者1/4,都是安装定位用,可以灵活一点,其实设计工作,除非标准硬性规定的值必须遵守之外,都可以根据具体实际问题灵活一点去处理。
楼主也可以去参考机床导轨的标准进行设计。

网友:
下沉和起台的另一个作用是,安装面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