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继承装配体颜色

楼主(2020-09-29):
求助各位,inventor工程图都是黑色的,怎么让工程图继承装配体的外观颜色;一个个修改用选做边或者特性里修改,对于大的模型来说太慢了。各位大师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这个,你们那里的  工程图图线,是彩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们那里的  工程图图线,是彩色的吗?

打印出来是黑色的,但是电脑上彩色更直观;因为工作中要给人看装配体图纸,彩色更容易分辨不同的零件组件,全是黑色很难辨别。

网友B:
试了下替换图纸模板也不行,应该是要做图的时候就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替换图纸模板也不行,应该是要做图的时候就设置好了。

老师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出来是黑色的,但是电脑上彩色更直观;因为工作中要给人看装配体图纸,彩色更容易分辨不同的零件组件 ...

装配体图纸?【是工程图?还是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图纸?【是工程图?还是模型?】

工程图,装配体导出的工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图,装配体导出的工程图

我觉得我是问不出来啥了,就猜一把吧。你要的莫非是“渲染的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是问不出来啥了,就猜一把吧。你要的莫非是“渲染的工程图”?

是的,老师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是问不出来啥了,就猜一把吧。你要的莫非是“渲染的工程图”?

这只是模型的显示样式,有什么办法能让工程图导入cad里也是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是问不出来啥了,就猜一把吧。你要的莫非是“渲染的工程图”?

我把零件选做边,再换图层上色;或者直接特性里修改颜色。这两种方法上的色,把工程图导入CAD中依然是彩色的。至于为什么要导入CAD,inventor用的人还是少啊,给客户看的时候依然用c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零件选做边,再换图层上色;或者直接特性里修改颜色。这两种方法上的色,把工程图导入CAD中依然是彩 ...

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再猜了,也许你并不想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就不再猜了,也许你并不想解决?

老师啊,我不确定你说的工程图渲染是否是就是视图显示样式,我不知道为啥你没看到我的回复,是我忘记发送还是没通过。只是改显示样式,再把他转到CAD里,还是黑白的,我需要的是转到CAD里依然是彩色的

网友:
楼主要的是在工程图中显示如下效果:

参考以下帖子,已经有现成的代码实现了:
forums.autodesk.com/t5/inventor-forum/inventor-drawing-view-with-colored-lines/td-p/566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