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使用绝缘轴承的好处与使用非绝缘轴承的危害

楼主(2020-09-29):
电机在非驱动端会用到绝缘轴承,如果电机未安装使用绝缘轴承,会产生轴电压和轴电流。而轴电流会让轴承产生高温,从而导致轴严重损坏,进而引发设备停机、停产的危险。
电绝缘轴承的定义:
绝缘轴承是指可以阻止电流通过,轴承自身具有绝缘性能的轴承的总称。电绝缘轴承采用特种喷涂工艺在轴承的外表面喷镀优质覆膜,覆膜与基体结合力强,绝缘性能好,可避免感应电流对轴承的电蚀作用,防止电流对润滑脂和滚动体造成的损坏,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电机上为什么要使用绝缘轴承?
首先为了安全,在高频率时,转子感应电流会很大,防止电机轴电流。如果不使用绝缘轴承,电流会流过轴承形成环流,轴承容易发热或被电流腐蚀而损坏。
变频调速系统中,高频电流对轴承的电蚀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电机轴承内、外圈、滚珠上产生搓衣板式密密麻麻的凹槽条纹。所以电机需要在一端使用绝缘轴承。
电机不使用绝缘轴承的危害:------会产生轴电流
电机运行时,转轴两端之间或轴与轴承之间产生的电位差叫做轴电压,若轴两端通过电机机座等构成回路,则轴电压形成轴电流。轴电流是轴电压通过电机轴、轴承、定子机座或辅助装置构成闭合回路产生的。
在正常情况下,电动机的轴电压较低,轴内的润滑油膜能起到绝缘作用,不会产生轴电流,但当轴电压较高,或就没什么起动瞬间油膜未稳定形成时,轴电压将使润滑油膜放电击穿形成回路产生轴电流。轴电流局部放电能量产生的高温可以融化轴承内圈、外圈或滚珠上许多微小区域,并形成凹槽,从而产生噪声、振动,若不能及时发现处理将导致轴承失效、对生产带来很大的影响。
使用绝缘轴承的好处:
绝缘轴承的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轴承的表面有一层50-200μm厚的陶瓷涂层,它担负着电绝缘功能,可以抵抗1000V电压下产生的电跳火,更厚的涂层可以抵抗1000V以上的高压放电。电绝缘轴承可以通过将绝缘性能集成到轴承中,从根本上消除电蚀,从而提高轴承的可靠性和增加设备的运行时间。

网友:
一般都不会选后者,成本差异不太,对于功能性来讲!

楼主:
感谢您的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