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强高精度冷拔管的抗拉强度

楼主(2020-09-29):
如何加强高精度冷拔管的抗拉强度

网友:
试样在拉伸过程中,在拉断时所承受的最大力(Fb),除以试样原横截面积(So)所得的应力(σ),称为抗拉强度(σb),单位为N/mm2(MPa)。它表示金属材料在拉力作用下抵抗破坏的最大能力。计算公式为:
式中:Fb--试样拉断时所承受的最大力,N(牛顿); So--试样原始横截面积,mm2。
那抗拉强度的提高需要增加单位面积。

网友:
从各个方向去想吧,表面处理,热处理,以及结构的优化,材料的选择。工艺流程。。

网友A:
选择机械性能好的材料,也可以从热处理,截面积等方面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机械性能好的材料,也可以从热处理,截面积等方面考虑。

我记得热处理好像不能改变抗拉强度,材料定了基本也就决定了抗拉强度,热处理不能改变分子间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热处理好像不能改变抗拉强度,材料定了基本也就决定了抗拉强度,热处理不能改变分子间的结构

对!材料定了抗拉强度就定了,热处理能改变组织结构,能强化材料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