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切割清单保存为装配体时,明细表中对应零件的数量有bug?

楼主(2020-09-29):
这个数量显示的居然是结构件的长度完全一样,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装配体里每个焊件文件与多实体文件的关联解除,这个数量就正常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名称叫法不同,实际你引用的数据是同一个。所以,显示出来数值一样。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9 23:17名称叫法不同,实际你引用的数据是同一个。所以,显示出来数值一样。
还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网友:
右键列 设置一下属性 属性连接的数据错了

网友:
改一下模板的链接属性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30 08:54改一下模板的链接属性
什么模板?

楼主:
|1074433872@qq.c发表于 09-30 08:01右键列 设置一下属性 属性连接的数据错了
没有用的,这个默认的,不是自定义属性

楼主:
|1074433872@qq.c发表于 09-30 08:01右键列 设置一下属性 属性连接的数据错了
右键不是自定义属性

网友:
是不是数量这一栏设置错了,链接成长度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30 13:40是不是数量这一栏设置错了,链接成长度了?
咱们没有办法改,这个是软件默认的,这个数量是装配体里零件的,目前只能解除关联来解决

楼主:
|1074433872@qq.c发表于 09-30 08:01右键列 设置一下属性 属性连接的数据错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30 13:40是不是数量这一栏设置错了,链接成长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键不是自定义属性

这样不行吗 设置完之后保存模板就行

楼主(2021-08-29):
|1074433872@qq.c发表于 10-04 08:21
这样不行吗 设置完之后保存模板就行

手机APP看不见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吗 设置完之后保存模板就行

不是长度问题,数量不对,默认的数量却是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