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没有旋转180度的机构?请指点。

楼主(2020-09-30):
各位大神请教下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工装板固定在流水线上然后跟着流水线一直在走的,要求是可以翻转180度,想了很久想不到这种机构     工装板上要纯机械式的可以翻转180度的机构   工装板上不能用电不能用气的    但是可以在流水线固定的工位安装气缸   当工装板走到需要翻转的位置时气缸顶下机构让其翻转180度的。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怎样的流水线上工装板?多少kg?

没图怎么开聊

网友B:
到指定工位顶起来,夹住翻转,不是很复杂的结构。或者是打断皮带线,做一个能翻转进出的两层皮带结构,工装板流入后翻转再流出。

网友C:
我们流水线上有一种用了2个大缸径的标准气缸和一个旋转气缸,工装板到了位置,大气缸顶起有旋转气缸的平台,然后旋转气缸旋转。

网友D:
双齿轮齿条,摆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齿轮齿条,摆平。

好的  感谢   我考虑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的流水线上工装板?多少kg?

没图怎么开聊

大哥我表达的很清楚了呀    重量5kg   就是链条式的流水线     流水线的链条上固定工装板。现在还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的流水线上工装板?多少kg?

没图怎么开聊

    重量5kg   就是链条式的流水线     流水线的链条一侧固定小车,小车上锁着一块pcb板,现在需要在pcb板上设计一个工装板和它对接    工装板需要能翻转180度的。类似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指定工位顶起来,夹住翻转,不是很复杂的结构。或者是打断皮带线,做一个能翻转进出的两层皮带结构,工装 ...

谢谢   我们流水线定死的因为已经做好了    流水线上有小车 所以工装板必须锁在流水线的小车上的,不能分离的和流水线是一体的。

网友E:
类似这种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流水线上有一种用了2个大缸径的标准气缸和一个旋转气缸,工装板到了位置,大气缸顶起有旋转气缸的平台 ...

谢谢   你说的和这个是可以用在倍速链上的   工装板和倍速链是可以分离的    我们现在是要和流水线锁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种结构吧

谢谢   这个机构应该可以。我可以在两侧加个轴和加个单向轴承,这样就能翻转180度了。

楼主:
好的   我查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齿轮齿条,摆平。

请看9楼示意图。流水线已经固定了,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类似这种结构吧

谢谢分享。看图片,圆环和流动工装的边缘好像干涉了,而且工装如何进入圆环内,有点奇怪呢

网友(点评):
图中的圆环是模拟最大旋转空间,是虚拟的吧。不存在干涉如何进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齿轮齿条,摆平。

我估计三步走,提升,翻转,降落。

齿轮齿条有一个初始啮合的问题;建议摩擦轮。

网友A:
@xinshiji666 原来如此,谢谢回复。
11#图的镂空流水线是挺好的设计,直接原地就能翻转。不知道lz的如何。可能需要提升、翻转,然后降落了。

网友F:
LZ看看这两个机构能否实现,轻的物料可以采用第二个图中的方式,高效简洁;物料重的话参考第一个图中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图片,圆环和流动工装的边缘好像干涉了,而且工装如何进入圆环内,有点奇怪呢

对的   他那是模拟旋转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nshiji666 原来如此,谢谢回复。
11#图的镂空流水线是挺好的设计,直接原地就能翻转。不知道lz的如何。 ...

谢谢   节后我去拍个图片上传上来看下就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看看这两个机构能否实现,轻的物料可以采用第二个图中的方式,高效简洁;物料重的话参考第一个图中的方式 ...

谢谢分享    第一个我没办法给动力,气和电都不行只能加上流水线上   工装是要在流水线上循环走的。   第二个也不行   工装上是有我们的产品的    要翻转是因为要反过来装配产品。是一条装配组装的流水线,从第一个工位开始安装产品到最后一个工位出来的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看图片,圆环和流动工装的边缘好像干涉了,而且工装如何进入圆环内,有点奇怪呢

是虚拟的 为了看需要提升多少 和看提升后翻转时有没干涉其他机构  建议在工装上开缺口

网友G:
水平旋转180度的,可以考虑使用转台气缸。

网友:
顶升旋转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平旋转180度的,可以考虑使用转台气缸。

大侠,是pcb翻转,不是水平吧

楼主:
谢谢   我要的是翻转   流水线下方是实心的     也顶不了。

网友:
学到了很多  谢谢

网友:
只能在固定的某个工位翻转了。建议用吸盘或者其他机构,将PCB拾起,转90度,交给另外一个吸盘,这个吸盘再将PCB放下。只能这样了。

网友H:
没电没气,那只能上两个大汉了

楼主(2020-11-13):
引用 网友H:
没电没气,那只能上两个大汉了

哈哈   那兄台是否愿意与我共同完成这光荣的任务?

网友I:
http://www.cmiw.cn/thread-482032-1-1.html              这个是你需要的吗???

网友J:
参考一下牛奶瓶在流水线上的分拣机构,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cmiw.cn/thread-482032-1-1.html              这个是你需要的吗???

谢谢。现在改了 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考一下牛奶瓶在流水线上的分拣机构,很简单

谢谢  目前改了  现在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