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两端支撑座的选择

楼主(2020-09-30):
请问,梯形丝杠竖直安装时,带动物体上下运动,总负载不到1000N。电机在最上方安装带动丝杠旋转,那么丝杠上下两端的支撑座应该怎么安装合适?是两端固定还是一端固定一段支撑,具体的支撑座种类用那个类型?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没特殊要求的通通是“固定-支撑”模式

网友B:
把电机放在上端驱动丝杠旋转,并且固定端放在电机端(上端),下端用浮动支撑,如果丝杠有热伸长,轴可以自由伸长。

网友B:
你把3D结构做出来,剖切开,图片发上来,大家给你再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楼主:
丝杠图片

上下两端的支撑座选用未定

上下两端的支撑座选用未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3D结构做出来,剖切开,图片发上来,大家给你再看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谢谢提醒,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特殊要求的通通是“固定-支撑”模式

这个明白,就是采用哪种型号的不是很确定 因为他受的是轴向力,担心选不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放在上端驱动丝杠旋转,并且固定端放在电机端(上端),下端用浮动支撑,如果丝杠有热伸长,轴可以自 ...

好的,明白。谢谢提醒

网友C:
上端采用深沟或深沟+端面,下端采用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D:
上端固定,下端浮动,同时可以利用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端采用深沟或深沟+端面,下端采用圆柱滚子轴承

好的 ,我用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端固定,下端浮动,同时可以利用重力。

利用重力是怎么理解呢

网友:
滚珠丝杠有专配的固定端和支撑端,两端固定比较紧,不太好!

网友:
我这里是导轨 丝杆 导杆还有支撑座的生产工厂,可以打电话咨询1735780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