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ventor螺纹底孔的问题

楼主(2020-09-30):
如图,我用螺纹孔命令开的M6螺纹孔,在3D图里面是4.92的底孔,但是在工程图里面标注的是5的底孔。怎么样才能让3D图里面的底孔也变成5。我找到Thread .xls这个表格打开是空白的。我刚用inventor不久,百度也搜不到,请各位知道怎么弄的教下。

网友A:
双击螺纹标准,编辑孔注释,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精度和公差,单位精度里底孔精度改为需要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螺纹标准,编辑孔注释,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精度和公差,单位精度里底孔精度改为需要的精度!

谢谢你的帮助,我补充下。我的意思是把3D图里面的4.92改成5,我查了下M6的螺纹底孔,最小是4.92,一般攻5的底孔,当然把工程图里面的标注改成4.92也行。另外我这里好像只有6H一个选项。我用的是inventor2020版的。

网友:
我找到Thread .xls这个表格打开是空白的?

不会吧。。。打开的是哪儿的啊?

这个4.92(实际是不多不少4.917),因为是你选择的(刚开始学的,应该说是被选择的,被默认掉了而已)。

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麻烦很讨厌。

1)看似简单?

    这要看你的设计习惯了。可能简单,是因为:
             “你在哪个文件内打的孔,就打开哪个文件。然后,在菜单栏里依次往下点击“工具”--“文档设置”--“造型”。
             然后,八九不离十?错,百分之百,你会在“螺纹孔径”下面看见“小径”。把它改成“攻丝底孔”。

2)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麻烦很讨厌?
     这还是要看你的设计习惯了。可能很麻烦很讨厌,是因为:
     你没习惯用多实体零件设计。
     你可能在很多很多很多零件里面单独打的螺纹孔。。。
     如果如上,多喝酒多抽烟多喝咖啡,消消气,静下心来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打开,去操作上面那个“简单”的事儿。

好久没说这么多话了。
螺纹孔径该选哪个,Inventor在不同环境下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即使别的可以忽略,但就两种环境,是绝对手心手背的。

1)部件环境中干涉检查时,我需要把上面选项的“螺纹孔径”选择到“大径”。

2)出工程图时,必须选择为“攻丝底孔”。

悄悄跟你说:其实,我每次重装系统或重装Inventor后,都会在Thread.xis里删改数据。

1)安装时我明明选择了中文,Sort Order竟然还是死老远的22、23。。。

     把22改成1、23改成2、1改成22、2改成23

2)M6的底孔改成“5.2”。(因为我的设备,就这么个鸟样的水平。。。哈哈哈)  能剩下很多很多丝锥!!!!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0-01 15:51我找到Thread .xls这个表格打开是空白的?

不会吧。。。打开的是哪儿的啊?

这个4.92(实际是不多不少4.917),因为是你选择的(刚开始学的,应该说是被选择的,被默认掉了而已)。

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麻烦很讨厌。

1)看似简单?

    这要看你的设计习惯了。可能简单,是因为:

             “你在哪个文件内打的孔,就打开哪个文件。然后,在菜单栏里依次往下点击“工具”--“文档设置”--“造型”。

             然后,八九不离十?错,百分之百,你会在“螺纹孔径”下面看见“小径”。把它改成“攻丝底孔”。

2)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麻烦很讨厌?

     这还是要看你的设计习惯了。可能很麻烦很讨厌,是因为:

     你没习惯用多实体零件设计。

     你可能在很多很多很多零件里面单独打的螺纹孔。。。

     如果如上,多喝酒多抽烟多喝咖啡,消消气,静下心来一个文件一个文件地打开,去操作上面那个“简单”的事儿。

好久没说这么多话了。

螺纹孔径该选哪个,Inventor在不同环境下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即使别的可以忽略,但就两种环境,是绝对手心手背的。

1)部件环境中干涉检查时,我需要把上面选项的“螺纹孔径”选择到“大径”。

2)出工程图时,必须选择为“攻丝底孔”。

悄悄跟你说:其实,我每次重装系统或重装Inventor后,都会在Thread.xis里删改数据。

1)安装时我明明选择了中文,Sort Order竟然还是死老远的22、23。。。

     把22改成1、23改成2、1改成22、2改成23

2)M6的底孔改成“5.2”。(因为我的设备,就这么个鸟样的水平。。。哈哈哈)  能剩下很多很多丝锥!!!!
先交个作业,谢谢这位朋友的指导。
我说下我的解决方法,1安装上面这位朋友的指导,我把造型那里改成螺纹底孔2把thread.xls中的底孔改掉(我前面说打开是空白,因为我打开的是D盘的表格,正确的是打开C盘内的表格)。

楼主:
再补偿下,我上面说的第一步改的是默认模板,以后就不用一次一次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偿下,我上面说的第一步改的是默认模板,以后就不用一次一次改了。

跟我正好相反!

我的模板里是大孔。。。

部件的干涉检查里,螺纹干涉直接消失!!!

我只在出工程图之前才把那家伙改到螺纹底孔。

一个一个改很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因为,我都是起码一个单元一个多实体零件!!!

在各个零件环境中,是从来不打螺纹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