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高速短行程往复运动+整体水平旋转90度的精密机构?

楼主(2020-09-30):
工况:目前的设备是XY模组平台,Z轴安装打印头,根据图纸要求,打印头在薄膜上打印不同的波形曲线(类似正弦曲线)
最大速度V=0.25m/s,打印完一张膜需要1个多小时。
要求速度提高4倍,按目前的设备型材机架+模组的结构,提速会导致震动厉害,打印出的曲线满足不了要求。
所以想要在Z轴上设计一套机构,满足如下要求:
1. 高速往复运动,往复行程在15mm左右,精度正负0.05,最好能电控调节
2. 机构整体可以旋转90度,因为X方向走完后,需要旋转90度开始Y向打印
3. 打印头负载很小,重量在40g左右

最早使用音圈电机+回转气缸的结构,但考虑到音圈电机成本太高,容易损坏,放弃该方案。
目前往复行程可调没有想到合适的结构,固定行程可以采用曲柄+滑块的机构实现,90度固定旋转可以沿用回转气缸,或者电机+齿轮形式实现,
但是由于打印头跟料桶是分离的,那么打印头和料筒要同时旋转90度的要求。
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成熟的机构方案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吗?

楼主:
先看高速直线往复运动怎么实现吧

网友:
PPU百度一下

网友:
lz最好自己标示一下,那个是打印头,那个是料筒。

网友:
可调往复行程,那就是滚珠丝杆了,考虑过没

网友:
xyz,打印。参考3d打印机吧

楼主:
简单讲就是凸轮滑块吧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9-30 21:48lz最好自己标示一下,那个是打印头,那个是料筒。
红色底部尖的是打印头,红色顶部是料桶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9-30 21:51可调往复行程,那就是滚珠丝杆了,考虑过没
滚珠丝杆 电机正反转会有启动时间,不符合要求

楼主:
|去缸活塞泵发表于 10-01 22:26xyz,打印。参考3d打印机吧
再看看工况吧,本身就是xyz模组,提速达不到要求

网友A:
步进电机+偏心轮+滑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偏心轮+滑块

要求可调行程

网友:
做成可分离调节偏心轮

楼主:
|aduoken发表于 10-02 19:53
做成可分离调节偏心轮
凸轮上不同的固定点吗,那还是实现不了自动控制吧

网友:
不建议整体做成旋转,在机构的末端增加才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02 22:32不建议整体做成旋转,在机构的末端增加才是比较合适的。
不是很理解啊,先是往复运动这套机构肯定是一体的,不把它整体旋转90度,如何实现旋转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滚珠丝杆 电机正反转会有启动时间,不符合要求

“1. 高速往复运动,往复行程在15mm左右,精度正负0.05,最好能电控调节”

高速有数据吗?

往复行程,最小多少,最大多少?

既然是打印头,z轴行程应该固定吧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03 00:14
“1. 高速往复运动,往复行程在15mm左右,精度正负0.05,最好能电控调节”
高速有数据吗?
往复行程,最小多少,最大多少?
既然是打印头,z轴行程应该固定吧

高速最高极限应该在1m/s,
往复行程目前有13mm,11mm,10mm,
这些会根据图纸要求变动,所以要可调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03 00:14
“1. 高速往复运动,往复行程在15mm左右,精度正负0.05,最好能电控调节”
高速有数据吗?
往复行程,最小多少,最大多少?
既然是打印头,z轴行程应该固定吧

z轴不用考虑,需要考虑的是转向90度

网友:
如果不差钱,我倒是有个提议,可以使用滚珠丝杆花键,两个动力电机(高速最好伺服),一个控制升降,一个控制旋转(类似四轴机器人的Z轴)

楼主:
|yinenjoy发表于 10-08 16:51如果不差钱,我倒是有个提议,可以使用滚珠丝杆花键,两个动力电机(高速最好伺服),一个控制升降,一个控制旋转(类似四轴机器人的Z轴)
升降已有电机丝杠控制了,旋转你意思还是用电机驱动是吧
那高速往复运动呢,用什么

网友:
11楼的步进电机加曲柄加滑块,是个好方法。行程11  13  10毫米,很接近,可以通过一个偏心套调节行程。或者,干脆做成三套曲柄,调整的时候更换。
你是要在X行走的时候,这个高速往复扮演Y的角色,行走的同时带动这个机构高速往复,是这样吧。这个涉及一个两个轴耦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考虑过没有?怎样能走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曲线?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0-09 13:1111楼的步进电机加曲柄加滑块,是个好方法。行程11  13  10毫米,很接近,可以通过一个偏心套调节行程。或者,干脆做成三套曲柄,调整的时候更换。

你是要在X行走的时候,这个高速往复扮演Y的角色,行走的同时带动这个机构高速往复,是这样吧。这个涉及一个两个轴耦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考虑过没有?怎样能走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曲线?
有专人搞算法控制,我需要先把机构部分搞定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0-09 13:1111楼的步进电机加曲柄加滑块,是个好方法。行程11  13  10毫米,很接近,可以通过一个偏心套调节行程。或者,干脆做成三套曲柄,调整的时候更换。

你是要在X行走的时候,这个高速往复扮演Y的角色,行走的同时带动这个机构高速往复,是这样吧。这个涉及一个两个轴耦合的问题。这个问题考虑过没有?怎样能走出一个标准的正弦曲线?
旋转90度 除了回转气缸还有其他方式吗,更稳定一些

网友:
直接买个scara不行吗

楼主:
|wn464574401发表于 10-10 10:10直接买个scara不行吗
只有22楼理解的需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高速往复运动,往复行程在15mm左右,精度正负0.05,最好能电控调节”

高速有数据吗?

偏心轮+滑块的结构否掉了还是回到 滚珠丝杠上,行程调整成30mm,这种应该可以用伺服+丝杠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轮+滑块的结构否掉了还是回到 滚珠丝杠上,行程调整成30mm,这种应该可以用伺服+丝杠来实现吧

想偷懒,就是这个办法。

想更高速度,肯定要动脑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偏心轮+滑块的结构否掉了还是回到 滚珠丝杠上,行程调整成30mm,这种应该可以用伺服+丝杠来实现吧

看你的高速要求,一秒钟往复多少次。往复频率非常高,又要求行程可调,高还是建议音圈电机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高速要求,一秒钟往复多少次。往复频率非常高,又要求行程可调,高还是建议音圈电机的结构

还是用电机+丝杠的机构吧,速度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转90度 除了回转气缸还有其他方式吗,更稳定一些

气缸加单连杆也可以啊。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0-12 19:31
气缸加单连杆也可以啊。

90度旋转有图例看看吗?
还有滚珠丝杠往复运动应该就是直线模组吧,好像啥也简化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90度旋转有图例看看吗?
还有滚珠丝杠往复运动应该就是直线模组吧,好像啥也简化不了

没有,很简单的。气缸、机架与连杆组成一个三角形。都是铰接。气缸缩回,连杆是0度,气缸伸出,连杆摆到90度。

楼主(2020-12-12):
引用 网友D:
没有,很简单的。气缸、机架与连杆组成一个三角形。都是铰接。气缸缩回,连杆是0度,气缸伸出,连杆摆到9 ...

气缸旋转不一定能锁住把,定位精度要能达到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