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节快乐啊大家,最近弄的一个项目

楼主(2020-09-30):
最近在弄得一个项目,左右两边气缸推动中间部分前进后退40行程,中间部分20-30公斤,宽1.4米
考虑到气缸行程只有40  且气缸都加了直线导轨,那么在推动的过程中不至于卡死吧(不同步没关系只要不卡死能推到位就行)

网友:
用的什么类型的直线导轨。对运动速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点评):
怡合达IBC21-H30 对速度没要求,正常情况下气缸是不动作的,只有故障了或者需要穿纸的时候才让气缸收回一下,我是觉得气缸不同步也不至于卡死,但不是很确定 毕竟没这么干过

网友(点评):
刚度够,对同步又没有要求就没问题,

网友:
个人见解,只要承重受力合理,尽量不要把导轨跨距拉倒最大,导轨跨距太大,加工安装调整都不方便,受力也不理想,有朋友做这种结构,一拉整个结构都变形,不是按原来的设计思路走。只要不是重量和受力太偏,跨距在1.4里的0.9到1都可以了。
气缸两个推也行,也个也可以,不过气缸安装很难保证与导轨在同一方向一致,所以一个气缸更省事。
气缸杆与滑台连接,可以使用配套的浮动接头,也可以使用一组球面垫圈连接

网友(点评):
气缸和导轨歪一点应该没啥关系不,导轨侧面不是也可以受力吗,只要不卡死 磨损一点可以不用考虑 宽1.4也改不了了,如果到时候太卡就增加个浮动接头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考虑做个连杆,保证同步

网友(点评):
中间都有干涉,只要两头钣金部分那里可以安装东西,因为不是频繁动作所有不要求同步,只要不卡死就可以

网友:
试试看

网友(点评):
嗯,节后试试看喽

网友:
两根线轨连接的那块板要做加强,减少变形。
另外,连接板最好采用 固定-游动 的连接方式,避免因变形引起的卡死。
跨度这么大,我建议用一个气缸,但是结构强度一定要加强,避免被动端变形引起系统误差。如果要保险的话,就用两个气缸,但是气缸与工件连接要使用浮动接头。

网友:
中间推动的机构刚度一定要足够,否则两侧不同步的推动,会导致整个机构的卡顿!

网友A:
那我也分享一个网址吧 有些熟悉http://xy.xauat.edu.cn/jxjcsyzx/xnsy/main1.a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分享一个网址吧 有些熟悉http://xy.xauat.edu.cn/jxjcsyzx/xnsy/main1.asp

回帖回错了 咋办呀

网友(点评):
没错!干货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没速度要求没有问题,有几点注意下,气缸用同一电磁阀控制,管路长度尽量相近,导轨安装后,先调试好,用手能轻松推动,无卡顿。气缸不要硬连接,采用关节连接。

网友(点评):
考虑的很全面!之前看到别人说过气缸用同一电磁阀控制,这一点很重要

网友:
两个气缸和滑台使用浮动接头连接气缸不同步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了吧

网友(点评):
蒽,不行就再买浮动接头,能省就省

网友B:
只要求不卡死好办,你把两边直线导轨都撤了就行了,随便推

网友(点评):
那样气缸磨损太快了吧,估计不久就漏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求不卡死好办,你把两边直线导轨都撤了就行了,随便推

你把气缸后端做成铰接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
气缸不要硬连接应该没事

网友(点评):
对 这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