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与普通带传动

楼主(2020-10-01):
同步带被认为是普通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结合体,那想问一下前辈们,在设计时,是多选用同步带还是普通的像梯形带、三角带等?同步带既然在传动上比普通带传动要稳定,,那普通带传动相比于它有啥优势吗??价格便宜?

网友:
对传动精度有要求的数控设备,机器人,汽车行业,纺织机械等多用同步带传动。对传动距离比较远的多用V带传动或者链传动,带传动有弹性滑动,传动比精度不够,链传动有噪音。

网友:
圆弧同步带,用的多,传送,传动都可以,相比来说贵一点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01 12:19对传动精度有要求的数控设备,机器人,汽车行业,纺织机械等多用同步带传动。对传动距离比较远的多用V带传动或者链传动,带传动有弹性滑动,传动比精度不够,链传动有噪音。
前辈,传动距离较远而选用普通带传动,是不是因为便宜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传动距离较远而选用普通带传动,是不是因为便宜阿

普通带传动便宜,简单。

网友:
同步带类似齿轮齿条传动,有点就是传动比固定,和普通带相比,不会产生滑移。和链轮链条相比,没有多边形效应。

网友:
有精度的传动多选同步带,三角带现在用的很少了,一般只会用在台钻上面带钻头旋转的。

网友:
一个注重动力,一个注重精度

网友:
同步带重精度,扭矩传递稳定。普通皮带像多楔带,三角带,联组窄V带,甚至平皮带注重功率传动,允许有打滑,多电机启动有缓冲保护作用,带速可以比同步带高,一般大功率高速传动,同步带还是用的少,大功率高速工况下,同步带的寿命应该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