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出这是什么类型的点焊机

楼主(2020-10-01):
下面这个图片的点焊机是中频点焊机吗?还是其他形式的点焊机?

网友:
交流点焊机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能指导一下我吗

楼主:
不是焊条的就是那种C形点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条的就是那种C形点焊机

查查电阻焊

网友:
像是电阻焊~~~~~~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0-01 16:08
查查电阻焊

点焊机不是就是电阻焊的一种吗

网友:
就是工频交流一体化焊钳

网友:
6.3V二次电压只能够一体化焊钳,如果是分体式,二次电压最少也得24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