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选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02):
电机为伺服电机,减速机为行星齿轮减速机,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乘以速比 远大于 减速机的额定输出扭矩,但是减速机的额定输出扭矩又远大于负载。这样的组合运行起来 会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减速机的输出扭矩 要大于 电机的 扭矩 与速比的乘积? 还是只要输出扭矩大于负载就可以?

网友A:
从负载端往电机输出轴端推算,计算下来的扭矩只要小于电机轴端输出扭矩就行。

网友B:
多次出现远大于这个词就说明选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次出现远大于这个词就说明选型有问题。

对,这个选型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开始负载不确定,但是 型号都已经确定了,所以才来请教一下,如果重来是不会这样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负载端往电机输出轴端推算,计算下来的扭矩只要小于电机轴端输出扭矩就行。

谢谢,也就是说电机如果扭矩过大,对减速机没有什么影响,大马拉小车,比较浪费,对使用也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是这样,最多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C:
输出力矩过大不算坏事,总比力矩不足后面改电机的好吧,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老是干这种事情,后面重新买电机老板会不给好脸色看的,所以多大一些没关系的。

网友:
除了有些浪费,用起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力矩过大不算坏事,总比力矩不足后面改电机的好吧,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老是干这种事情,后面重新买电机 ...

其实我更纠结的是,电机的扭矩与减速比的乘积与减速机最终输出扭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