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IDWORKS渲染问题

楼主(2020-10-02):
请问,为什么我渲染的都是黑乎乎的

楼主:
请教大神怎么渲染啊,就是说,是原色渲染

网友A:
有个光照度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光照度可以设置,

怎么操作啊?

网友B:
外观照明度 PropertyManager
外观照明度 PropertyManager 为贴图设定照明属性。

【漫射量】 控制面上的光线强度。 值越高,面上显得越亮。
【光泽量】 控制高亮区,使面显得更为光亮。 如果使用较低的值,则会减少高亮区。 从属关系: 光泽传播必须大于 0。至少必须有一个线光源、聚光源或点光源照亮模型,并在 PhotoView 中启用。
【光泽颜色】 控制光泽零部件内反射高亮显示的颜色。 双击以选择颜色。 从属关系: 光泽传播和光泽量必须大于 0。至少必须有一个线光源、聚光源或点光源照亮模型,并在 PhotoView 中启用。
【光泽传播】 控制面上的反射模糊度,使面显得粗糙或光滑。 值越高,高亮区越大越柔和。 从属关系: 光泽量必须大于 0。光泽颜色必须为黑色。 至少必须有一个线光源、聚光源或点光源照亮模型,并在 PhotoView 中启用。 在禁用模糊反射度时,只会影响物理光源的反射。 在启用模糊反射度时,则包括环境和自身反射。
【反射量】 以 0 到 1 的比例控制表面反射度。如果设置为 0,则看不到反射。 如果设置为 1,表面将成为完美的镜面。
【模糊反射度】 在面上启用反射模糊。 模糊水平由光泽传播控制。 当光泽传播为 0 时,不发生模糊。 从属关系: 光泽传播和反射光量必须大于 0。
【透明量】 控制面上的光通透程度。 该值越低,则不透明度越高;如果设置为 0,则完全不透明。 该值越高,则透明度越高;如果设置为 100,则完全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照明度 PropertyManager
外观照明度 PropertyManager 为贴图设定照明属性。

感谢,我试试

网友:
渲染也是需要增加灯光照射的,没有光源,数模就不会显的很光亮!